cadence 16.3

楼主(2011-04-03):
请问各位大虾,有cadence 16.3 里,orcad  在刷新或是点菜单栏上的图标时反应很慢啊,这是原因啊!8 \3 O% o/ t, n$ J

网友:
163版原理图和pcb是自动关联了,框选原理图里面器件可以直接选到PCB里面器件,当然反过来也可以的!

楼主:
自动关联对网表的格式有没有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