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中关于引脚交换

楼主(2011-04-03):
使用引脚交换功能时,总提示“Pin is not swappable because the swap code is zero ... pick again.”
该怎么解决,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原理图上的PIN GROUP里面设置分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办呢

网友:
在原理图中点击你要换PIN的元件,右键Edit part,接着view-pakeage,然后点击edit-properties弹出 在里面的PIN group中把你需要换PIN的编号在一组,但是要注意有些事不能随便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pingroup栏设置元件引脚是否可以交换,只需要在pingroup中输入相同的数字,相同的数字的引脚可以交换,但该数字不能为0,软件不支持---摘自周景润书第三版P231.
(PS:增加pingroup后,需要重新生成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