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坐标的使用;矩阵粘贴。

楼主(2011-04-03):
    其实,只要把AD10的工具都拉拉看,就可以看到不少新功能了...
    tools->grid manager,然后再对话框空白处右键,选择add polar grid,也可以在左下角的menu中选择

    双击新建选项进入属性编辑

(看不懂单词自己查了,可以用汉化的,再不清楚就自己慢慢摸索了.....)

    记得把那勾给勾上(自个比较下勾与不勾在布局摆放元件时有啥区别)

    也可以同时建多个极坐标

    矩阵粘贴中也有和极坐标相似的作用
选择目标元件复制后,在edit->paste special,可根据需要勾选相应的选项,然后“paste array”

    设置粘贴个数和间距(角度),OK后在板上出现十字光标,需要进行2次点击选择位置,第一次是选择圆心,第二次是半径

网友:
    呵呵,十分感谢,今天我还在坛子里问呢。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么弄了它就是不显示极坐标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设置的极坐标是从原点开始的,那就看看你的原点原点是不是在角落里.....

网友:
    protel 99可以设定极坐标吗?怎么设哇?有人知道吗?
为什么protel 99的特殊粘贴里,ciucular array 是灰色的呢?今天才发现。

网友:
    网上搜索到有个人是这样做的:
    1:假设图中有9个电阻,那么就是40度放一个。按快捷键T-P将“Rotation step”设为40。

    2:按快捷键P-U画一个圆,半径和圆心的位置由元件的布局要求确定。

3:按快捷键P-T画一条线。COPY 8次,每COPY一次按一次空格(目的是Rotation40度)。COPY时的基准点在线的一端。这样COPY后的线会与共圆有9个交点,另一端要重合于圆心。(提示:将原点设在圆心。)

    4:按快捷键D-O,改变Component Grids=1Mil.

    5:最后将元件放在线与圆的交点上。就OK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貌似99SE真的不能设极坐标了,不过circular array为什么是灰色,能实现吗?

网友(2012-03-08):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么弄了它就是不显示极坐标出来

我也是同样情况

网友:
    好像AD中坐标不是很好用啊

网友:
    这个功能不是很常用啊

网友:
    LED里面常用啊 这个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