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原理图原件引脚编号怎么删掉。

楼主(2011-04-03):
请教个问题,原理图原件引脚编号怎么删掉。我不想要原理图原件引脚编号,但是不知道怎么删掉,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我不想要原理图原件引脚编号(比如1.2.3.4.5),但是不知道怎么删掉

网友:
在颜色里改,全部改成黑色

网友:
选器件,右键

网友:
只是不叫显示而已,你的目的也是这样吧,和2楼一样,可以做到你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