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bill of material report里面显示COMP_VALUE和COMP_TOL的值???

楼主(2011-04-03):
怎样才能在bill of material report里面显示COMP_VALUE和COMP_TOL的值???

不知道在画原理图的时候给symbol添加什么属性,才能在allegro生成bill  of material report的时候显示COMP_VALUE和COMP_TOL的值???

望高手指教!

网友:
    原理图有对应的属性,,添加即可!!

网友:
    导网表方式的问题

网友:
    这个 是从线路里带进来的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