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件无法解锁----已解决

楼主(2011-04-04):
我做图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零件,已经把所有的FIX属性解开了,还是无法移动这个零件,其它零件没有这种情况,听说有一个skill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请问谁有,有的话可否寄一个给我。gdm0121@126.com,万分感激!好像名字叫axlDBDeleteProp,不知道对不对。
或者有谁知道除了skill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此问题,望不吝赐教啊。

网上找了很久,快放弃的时候发现了人家博客的一片博文。其实很容易解决。应该有很多人知道的,为什么就不愿意指点一下呢。我现在把解决方法说一下吧,希望能帮上和我遇到一样问题的朋友。先在allegro命令行输入skill后回车,然后再输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急用,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这个传说中的skill已经失传了?头疼啊,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器件的加锁属性通过:command> skill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是可以删除掉的,若器件的加锁属性已经删除掉了,还不能移动器件,那一定是有加锁的网络跟器件有连接关系,您尝试下把与之相连所有网络的加锁属性删掉,就可以移动器件了。

网友:
    好动行呀

网友(2012-04-27):
    怎么操作呢,不是很清楚,能讲清楚些吗,谢谢!

网友:
    先在allegro命令行输入skill后回车,然后再输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正解,我也是这样解决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