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micron的ibis库报错

楼主(2011-04-04):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th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h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l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h_d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l_d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Tslew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th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h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l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h_d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l_d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Tslew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75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th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75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h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75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l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75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h_d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75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l_d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75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Tslew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1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th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1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h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1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l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1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h_d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1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Vinl_d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C:\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hyperlynx\LIBS\u11a_it.ibs: Model DQS_FULL_ODT150_533 Receiver Thresholds: Tslew_ac must be specified for single ended receivers

网友:
麻烦把模型发出来看下……

网友(2011-08-11):
回复 网友A:

    是楼主的问题么?这个模型用过,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楼主的,但报错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用过,模型没有问题啊。

网友:
    你的hyperlynx什么版本的

网友(2012-12-30):
    |NOTE: If using the IBISCHK 4.2.1 or older parser, Differential receiver
    |threshold parameters must be commented out because the parser generates
    |errors for multiple differential models.

网友:
    Results of the most recent parse:
    IBISCHK5 V5.1.2

网友(2013-03-05):
    我按https://www.eda365.com/thread-64520-1-1.html中yuxuan51高人指导的解决了。
内容是:
    “这个是没有定义接收端的Vth值,Vth值是接收端的一个理想门限值,接收端靠它来判断Vinh和Vinl的逻辑状态,一般为工作电压的一半,DDR2就是0.9V,加上关键字段就可以,如下图。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你要是要用Model integrity转成DML报错又不是想自己改的话,可以选择忽略Model integrity的报错功能,选择菜单中的“TOOLS”选项,然后选中“Translation Options”,对话框如下图那样设置就好了”
    还有两个贴图,没传成功,各位到开始提供的连接中看吧。再次感谢yuxuan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