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布线问题!!

楼主(2011-04-04):
关于DDR2地址线在不同层布线,能不能平行走线。比如在TOP是水平走线,在BOTTOM层也水平走线,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
双面板不行,多层板可以,因为有完整的参考层做隔离

楼主:
如图是板的叠层:现在在INNER1层走地址线是水平的,INNER2层也是水平的,中间是有地或者电源层作为隔离层。可以吗?

网友:
没有问题,相邻两层之间没有参考层的话,平行走线会相互干扰,有平面层的隔离的话可以

楼主:
叠层图

DDR2两个内层水平布线可以吗?叠层和布线如图所示!谢谢 请教了!!!

网友:
说不能平行布线的是相邻两个走线层的情况吧
如果两个内层走线中间有平面层,那么就不用考虑这样影响吧

网友:
相邻的两个信号层不要平行走线,不相邻的可以平行走线;

网友:
内层相邻的尽量不要平行走线

楼主:
那如上面的叠层的内层能否走平行线? 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是可以平行走线的·不能平行走的情况是说·两个层面·中间没有参考层·

网友:
8层板,而且有参考平面,可以平行走线,等长控制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