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04):
我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打开一个网上下载的电路图,将鼠标放在线路上,为什么与这根相通的线都变成高亮,这个是怎么弄的,而我直接在PCB上手工画的图,为什么将鼠标放在线路上不显示高亮请各位高手说说,在下想知道,谢谢。向给我帮助的人鞠躬。

网友:
在TP  里面  将use  directx   if  possible 去掉勾选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