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的过孔是以封装的形式存在的吗?

楼主(2011-04-04):
allegro中的过孔是以封装的形式存在的吗?过孔中的中间的孔有没有要求?

网友:
    以PAD形式存在……
    一般的机械孔在8Mil以上,,激光孔 4M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制作过孔的话就在paddesign中制作了就ok了?

楼主:
    也就说我在布线的时候用到的过孔(双击时产生的那个),现在要建立自己的过孔,我应该是制作一个符合要求的焊盘就行了?还是制作好焊盘后还要制作成封装package?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过孔就是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过孔就是焊盘……

    过孔和焊盘是有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