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笑,很基本的PADS9.3显示字体问题?

楼主(2011-04-04):
  最近尝鲜换了9.3,正常使用中,不过让我难受的是它的菜单字体很让我抓狂,模模糊糊好像还有重影的样子——声明:不是系统问题,也不是显示器问题,用回9.02就是那种很舒服很清晰的字体(应该是Tahoma字体吧)。
  以前的版本是装好菜单字体就很好看的,从来没改过也从来没关心过这个问题,这次为了改菜单字体可是把我难为坏了,这应该是一个很基本的功能吧?可是我目前找遍了LAYOUT里的选项也没有找到,哪位前辈高人给俺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同感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感同身受, 可能是軟件公司改了程序定義的字體, 造成大家的不習慣. 唉~~~~
我已經找了很久, 還沒找著解決方法.

网友A:
听说可需在电脑桌面--属性--外观--字休--菜单栏中加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可需在电脑桌面--属性--外观--字休--菜单栏中加以设置

    但是这样的话别的软件菜单字体也改了,比如改大,别的软件字体会变的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看了那个帖子,按照那个方法做了之后我彻底绝望了……我最怕的,就是修改全局系统设定,用来迁就某一款特定的软件,结果是PADS正常了(其实还是很难看,只不过清晰了),所有其他软件的菜单都大到夸张的地步……
    PADS9.3应该是已经放弃对XP的优化,全力迎合WIN7,我甚至怀疑开发人员可能根本就没有在XP下面进行细致的完善工作

网友:
    转自jacken的回复:

终于改决了,不是PADS自己设置问题,如12楼所说是WIN的问题,显示属性---外观----高级--项目----菜单---将字体由9改大就OK了,现在很清晰,我现在是改为10。

网友:
    我现在在WIN7下使用,字体很好呀。很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的解决了  早就为此烦恼呢

网友D(2011-09-21):
    终于改决了,不是PADS自己设置问题,如12楼所说是WIN的问题,显示属性---外观----高级--项目----菜单---将字体由9改大就OK了,现在很清晰,我现在是改为10。 ) Z. \

网友:
    我也设置了一下,好看多了,清晰多了

网友(2011-10-31):
引用 网友D:
    终于改决了,不是PADS自己设置问题,如12楼所说是WIN的问题,显示属性---外观----高级--项目----菜单---将字 ...

这个改动是全局的,不是针对PADS

网友(2012-08-07):
    是的,改动了全局的,造成别的字体偏大,不是好办法

网友(2012-09-16):
    我的是WIN7,装了个9.4.1也一样看起来不舒服,谁的WIN7时面是正常的?更WIN7系统字体加大显示能正常,但其它的又变大,不习惯,真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望高人指点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导入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