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要高手来解决。。。

楼主(2011-04-05):
  DXP2004,修改了原理图,重新导入时出现提示“Can not locate document pcb1.pcbdoc”  这是什么问题?还有就是,如何修改原理图,如何让PCB也跟着原理图进行更新。。期待高手讲解

网友:
原理图编译通过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重新再倒入原理图到PCB就行了

网友:
Can not locate document pcb1.pcbdoc”  是因为你没有将PCB1 保存一个位置。 修改了SCH  UPDATE pcb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导入不是全部改变了,我只是一两个元件改变,例如只是一个封装改变了,如何让PCB跟着改变

网友:
SCH  UPDATE pcb   从原理图更新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但只改一个元件,这样可以吗?这样会影响其它的不?

网友:
只要你不改其他的线路,你的原理图是正确的,那就没问题,除非你原理图的线路也改了,那PCB也会跟着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改一个封装呢,如何更新?用UP DATA PCB,不行的,有其它办法吗?你实践过的。。

楼主:
总是解决了,虽不是你们的方法。。但还是要谢谢大家热心解从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