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在铺铜上面加过孔

楼主(2011-04-05):
在铺铜的时候需要在铺铜里加过孔 以防止由于大块的铺铜产生铜皮变形,我想问的是一般是铺铜市铺地  然后怎么加大量的via 让铺通的铜皮不产生变形呢 谢谢

网友:
什么叫用大量的via来是铜皮不变形?我没理解这句话。

网友:
想加过孔的话,直接copy就可以了,注意过孔的net。在铺铜完毕后加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添加过孔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添加过孔阵列

你好过孔阵列怎么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