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一个Altium Designer 8 PCB中显示导线名称的问题

楼主(2011-04-05):
altium Designer 6在PCB视图缩放很小时就显示白色的网络名,但Altium Designer 8要在导线视图缩放到很大时才显示网络名。如何把AD 8调的像AD 6那样可以在全局视图中就显示各个导线的网络名?

楼主:
感觉AD 8这样显示网络名看得不如以前用的版本方便。莫非改过来还有点难度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可以设置的,再pcb editor中board insight display中设置如下即可:

楼主:
三楼厉害,这也能找到。把Minimum Object Size 的值由20改成10,果然好多了。多谢多谢。
我对比了一下,在相同视图缩放情况下。在AD 6 中把Minimum Object Size设置成20,AD 6仍然能在导线上显示网络名,AD 8 就不显示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机关。我把AD 6的配置文件导出来,再导进AD 8中,居然效果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