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输出iff文件出错!

楼主(2011-04-05):
最近在用expedition结合agilent ads仿真,结果发现输出的iff文件有问题,因为板子是四层板,但是输出的时候对话框只有两层,3层和四层都丢了,查看了另外一块8层的板子,所有层都是正确的,查看手册说iff对话框的层数是根据setup参数设定的,查看叠层设置是正确的,但是iff中显示的就是不对,但是iff不像其他的数据有个配置文件的选项,比如gerber输出是有个。gpf文件作为控制的,在备份了整个工程后尝试把板子改成6层然后又改回来,发现iff层设置任然是错误的,最后在PCB\Config目录下找到了一个IFFSettings.txt设置文件,发现里面只有两个层面的信息,拷贝后修改映射问题解决!

网友:
多谢分享了,前些天试用了7。9。1版本,感觉不太稳定,不知你用的咋样。?

楼主:
同感,每次关闭ee会有报错的声音,但是不清楚是哪里有问题,修改层的颜色设置有时候会保存不了,原理图一旦把symbol scale之后port dir 符号没有跟着改变,连线的时候会不好连,exp发送到hyperlynx之后有时候会有问题,因为ee支持part number带括号但是hyperlynx不支持,要用txt工具手动修改hyp文件才行~

楼主:
ee如果有排阻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虽然在ces中定义了排阻的管脚对,但是在hyperlynx boardsim中管教对就是错的,也就是说你的设定没有导入到hyperlyx boardsim中,但是line sim和icx pro explorer却是对的,mentor的人真的该好好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