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问一下示波器探头上面用1x 和10x的情况下哪个引入的电容小?

楼主(2011-04-06):
探头衰减量和探头电容之间有关系没有啊?

网友:
有的,x10比x1好得多。
以手上的普源ds1102e原配探头为例,
x1的带宽7mhz,x10带宽150mhz,
输入阻抗1m,   10m,
输入电容100pf   17pf

网友:
麻烦先看看探头,或者操作手册什么的。

网友:
没注意过

网友:
X10通常都是有源探头应用,较无源以及X1的探头具有更好的性能,如负载电容(决定了探头的上升时间,继而决定了探头的测试带宽),agilent的4g带宽的有源探头,负载电容大约0.8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