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我很苦恼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我看到一个电脑主板是四层板,不知原理图是怎样做的?是在一张规定的尺寸页上把所有的布线和原器件设计好后直接导入PGB,还是分成很多块制作原理图?若分成很多块怎样导入到一张PGB上?我是新手,在网上查过很多资料,也看过一些视频教程,都没找到答案,谢谢各位高位解答?

网友:
如果你是多页SCH 的话。你需要新建一个SCH ,点击DESIGN--Create  symbol  from  sheet   ,会弹出一个框框,你每次都选择一个SCH,然后放置在新建的SCh上。所有的SCH 都创建好后,总图就形成了,整个SCH也就链接起来了。用总图创建网络来更新PCB 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一块板还是多块板啊,要是多块板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原理图一个板。要是一个板的话,你可以把原理图分模块设计,PCB板一块。这样只要建项目就可以。到从SHC到PCB时转换整个项目就OK了!

网友:
这种电路规模比较大,一张原理图纸放不下的,要做成总图下划分模块的形式,具体的操作网上一搜一大把,基础教程上也一定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
层次原理图,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教过,哈哈。。不过,实战中很少用过了。

网友:
PROTEL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