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中的高亮线

楼主(2011-04-06):
    请教各位前辈:
最近看到一块板子,有设等长,只要不等长,中心的高亮线就会出现,
不晓得这要怎设定,请问有人知道吗?在此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上传不了,再试一次~1

楼主:
    图上传不了,不晓得有没有人懂我的意思?c:\test\1.bmp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能不能发给我瞧瞧,邮箱wxkhappy@163.com

网友:
    论坛里有教怎样设置等长规则 只要你设置好了 默认的你移动加好等长的线 它就会显示红的或者绿的代表没绕好和已经绕好

网友:
    正如6楼说的,你给一组线设置了等长约束时,在你布线时自然会在线的中间出现高亮线,至于长度是否在误差范围内可通过右侧的动态显示框判断,会出现红 绿 黄三中颜色显示。

网友:
    是在设置DRC的地方设置的!这也是一种DRC

网友:
    在什么地方设置??

楼主:
    不好意思~
板子不能外传,只能传图片,但图片我传不上去
    请问7楼8楼的前辈:
    我的板子拉等长时会显示红的或者绿的显示框,
但从来不曾中间有出现高亮的虚线
    请问是在那里设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