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显示Property Text问题

楼主(2011-04-06):
在DX中填入的器件属性(Value)值,可以通过CELL中的Property Text显示在EE中。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生成的PCB图纸中,器件不会显示Value值。如果这时在中心库中编辑一下CELL,不用更改CELL,只需要打开CELL EDITOR,然后保存退出,再在EE下更新器件封装,PCB中器件的Value值马上就会显示出来。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能够在PCB中直接显示器件的Value值呢?

网友:
原来有人讲过这个问题,我试了下,不行啊,现象和楼上说的一样,很期待有人能讲清楚啊。

网友(2022-06-03):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也就是在中心库cell编辑界面用Property Text 方式调出VALUE,此时界面能正常显示VALUE,但保存退出后,回到CELL预览,就看不到VALUE了,同样,PCB里面也看不到VALUE ,但是PCB里面,打开编辑器件界面,不做任何操作,保存退出,此时PCB里面就可以看到了VALUE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