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DR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全几天在论坛中下载了一篇名叫《allegro 约束规则设置步骤(以DDR为例)》文章中介绍。原话是:DDR 地址、片选及其他控制线:线宽 5mil,内部间距 15mil,外部间距 20mil,应走成菊花链状拓扑,可比 ddrclk 线长 1000-2500mil,绝对不能短。而最近了解freescale的I.MX51芯片《InteRFacing mDDR and DDR2 Memories with the i.MX51》中介绍,无论地址线、数据线和控制线都必须小于等于clock length。希望有DDR经验的朋友解释一下原因,我觉得应该以freescale为准吧,毕竟是国际大公司,还有就是必须比clock length短的原因

网友:
之前都是按时钟线最短来走的,还真没看到过freescale的文档,请有过经验的讲解一下吧,谢谢!

网友:
其实主要看CPU了每一个CPU的设计规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时钟最长有的是时钟可以比地址短点,建议你做的不管是哪个CPU,都找下该芯片的设计要求看下那上面是怎么写的 如果没有的话 呵呵我一般做的是数据地址时钟一样长,虽说那样太严格了,但是可以通用所有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freescale的资料来布线,不能按照大众的经验来,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简单来说·CLK应该是最长的·控制线次之··CLK跟控制线·数据线·地址线·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
    谢谢分享,学到知识了。

网友:
    是时钟线最长的,一般来说 数据小于控制地址小于时钟,这样一个顺序

网友:
    10楼的兄弟,请问你在哪看到这样的长度顺序?
    拿TI的6437来说吧,如果像你说的,我做的是时钟线小于数据小于地址,这样子会有问题,但实际上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6楼说的对,应该看具体CPU/DSP/FPGA的设计要求来设置约束;

网友:
    呵呵,51的线我布好,目前在调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