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9如何一次性打完BGA内出焊盘的过孔?

楼主(2011-04-06):
用AD9如何一次性打完BGA内出焊盘的过孔?

网友:
    菜单  “自动布线”-“扇出”

楼主:
    谢谢,可是我选择扇出操作里的零件,然后选中BGA零件,并没有出现我需要的过孔,是怎么回事哦?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我这里有参数还没有设置好的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