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 compare/ECO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我是pads2005SP2, 用compare/ECO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器件不能检测到改变。 我把这个
元件重新画了两个板,t1.PCB  t2.PCB,  t1有两个元件,t2有一个元件,可比较的时候竟然
检测不到不同。 我把PCB文件上传了,哪位大侠帮忙看看啊。
我用PADS2007也试过了,一样的。

网友:
這些parts都不是eco registered,而你又選擇了compare only eco registered part,當然不會有不同了。

网友:
那如果是有电气特性(电阻、电容之类)的parts,仅仅pad的大小有变化,能比对出来吗?

网友:
当元器件焊盘有变化时,是可以通过ECO模式进行更改的

网友:
至今没明白,那个ECO是个怎么回事。。。。杯具中。。。。

网友:
先检查下这个不能被对比出来的器件是不是ECO注册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