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安装提示错误

楼主(2011-04-07):
我的系统XP, 在安装allegro16.3时提示错误“server install cannot be carried out in this workstation as client installation 0f spb16.3 was found here,installation will not continue”小弟实在时没有招,请那位高手给出招,谢谢了

网友:
找下破解试试吧!

网友:
有很多版本的破解可以用的,没遇到过以上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问题已经解决
是注册表没有手动删除干净

网友(2011-07-21):
楼主,要删哪项,我把cadence,orcad ,allegro都删拉,还不行啊

网友(2011-09-13):
楼主 不厚道 也不把解决办法贴上。。。

网友(2011-11-15):
lz,能不能把你的解决方法贴上呀?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