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IGBT的高手帮个忙

楼主(2011-04-07):
我打算用单片机输出的PWM信号驱动IGBT 可是要用的三极管不太会选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沒有接觸過此類!

网友:
IGBT的符号是错的,主要看选择的驱动电流,Uce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模电学的不太好 加上第一次接触IGBT 你能说的详细点么 麻烦了

网友:
IGBT的书上面写的很清楚,加

网友:
找个电磁炉电路就搞定了,另外IGBT里面一般集成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2011-05-18):
q1 q2 组成推挽电路

网友:
    考虑一下Q3的栅极击穿电压,漏电流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然后就是导通的时候漏源极之间的阻抗多少,然后根据你需要的输出功耗计算Q3下面的那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