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ence里面怎么修改pcb板子里的某个封装

楼主(2011-04-07):
cadence里面怎么修改pcb板子里的某个封装

网友:
先把某个封装修改好,然后回到pcb里面进行place->update symbol

网友:
不需要更新网络表吗?

楼主:
怎么在pcb直接改封装

网友:
可以进行焊盘、过孔替换,替换后在进行updata symbol和重新导入netlist时注意相关选项;

网友:
tools->padstack->replace后按右侧控制栏内选择即可;

楼主:
我是想问比如说以前是sot23的我想把某个封装改成sot89的,但是pcb板子画完了,怎么直接在pcb里面改

网友:
把pcb中想要换掉的哪个封装直接删除,在sch中更新器件的封装,重新生成netlist,然后重新导入pcb---我认为可以这个考虑--毕竟保险一些。

网友:
8楼说的对,最好是这样替换来修改封装。不然容易出错

网友(2012-11-20):
    对!有时候修改封装还是到原理图中修改然后再导出网表!!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修改东西一点要回到他的根源修改,最好不要在半截上修改,免得会出现不好查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