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W。。

楼主(2011-04-07):
  最近画一个大功率电源PCB,因为电流比较大,要在PCB上加一层锡泊。。如何做的呢?用的是DXP,希望有热心人的详细讲解。。

网友:
把流经线路的那个地方露铜就可以了,在绿油层做一下,硬是不清楚那就让板厂处理一下,说那几根线需要露铜处理,不盖绿油。

网友:
在SOLIDER层(好像是叫这个)画线就行了,这层是负片形式,画线就相当于不涂油。

楼主:
还是不行。。问题还在,期待高手详细讲解

网友:
先在top或者bottom层画好线,然后再在top solder 或者bottom solder层画一层一样的先就成了,只在布线层(top or bottom)画线会图绿油,只在solder 层画不涂绿油,但是也没有线。

网友:
能否分享下,我也是做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