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能不能设置wire为任意角度转折

楼主(2011-04-07):
orcad中能不能设置wire为任意角度转折,怎样设置?

网友:
OrCAD 16.3 不能设置wire为任意角度转折, 而且無法用牽引的方式變成任意角度转折.  但是印象中, 之前在舊版 OrCAD 是可以用牽引的變成任意角度转折, 要到多舊版的才可以, 我已經不記得了, 請有 OrCAD 15.x 的諸位大俠試試看.

网友:
OrCAD 16.3可以设置wire为任意角度转折,画wire同时按住shift键即可.
注意一些输入法,比如搜狗输入法可能用shift键进行中英文切换,这时需要关闭输入法才行

网友:
原來被搜狗输入法擋掉了, 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