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SE PCB 多合一封装问题

楼主(2011-04-07):
我想把常用的多种贴片封装做在在一起元件中,但如上图中黄框标出的已经连接好的那样如果直接使用线连接的话没法控制安全间距,导致在PCB中调用时出错,而且即使间距大于pcb中的设置值也会出错,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protel99se里做pcb封装时能不能设置安全间距或者能把导线转换成焊盘的,我找了没有找到,谢谢!
蓝色是我在画图里随便画的,意思和黄框一样,就是看在封装里怎么连接既能考虑安全间距,又能在PCB文件中调用是不出错!

网友:
没看的很明白。。。没办法了。。

网友:
当你的规则设置的很好的话,是不用考虑安全距离不够的,99se中可以单个设置某一元件的安全距离,还有一个安全距离设的是PAD  to  PAD ,普通的安全距离一般将的是距。

网友(2011-07-03):
还没弄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