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adence大侠们请进!!!

楼主(2011-04-07):
我是win7下装的16.3。但是之前在用allegro的时候元器件和走线没法实时显示,于是我把它卸了。悲剧的我之后发现只要把opengl关掉就可以了。可是软件已经在卸了,没办法小弟只好重装。。。但是悲剧又来了,我现在怎么也装不上了,之前破解时候放进电脑的东西也删了,注册表也清理了,但就是不行。老是提示The medium from which you are running the setup may be corrupted(见图)!还望高手赶紧帮帮忙啊!小弟这毕设就指望他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是在XP下面,卸了再也装不上了。最后没办法把系统重装了。我是在测试机上玩的。希望你能找到理想方法解决。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看下环境变量,把相关的也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也是删过了的。。。我再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你进注册表删,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进注册表就是把所有和cadence、allegro、orcad等全删了是吧?

网友:
运行regedit.exe

把相关条款搜索出来,然后删除

输入你要查找的文件的名称,找到一个删一个,

按F3再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试。。。先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注册表我也全删了,但是还是那样!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

网友:
试试这个方法:
显示所有文件(取消隐藏),找到你CRC错误那个路径下,把文件删除,进而把D盘的cadence程序文件夹删除,再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路径是安装路径里面的啊?我现在已经取消安装了那个路径就没有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重装系统,这些专业软件都这么牛的.遇到问题,先在网上找找问题解决办法,不要急于删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