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谁研究过在HyperLynx设置的stimulus信息存储到那个文件里了

楼主(2011-04-07):
HyperLynx的bud文件是用来存模型设置等相关信息的,很容易复用。
一直没找到设置的stimulus信息存在哪里了,每次都要一个一个来设置。
有谁知道给每个信号线分配的stimulus信息被存在哪里了吗?
或者介绍一种批量添加stimulus的方法也好。
先谢过了!

网友:
應該是放在 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hyperlynx\HypFiles 。
你可以在 Edit stimulus 時用 Save as , 會帶出默認的目錄,就可以知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位朋友的回答了。我可能没说清楚,我说的不是stimulus文件的位置,我说的是:我们要对每个traces都配置一个激励的信息,这个配置信息存哪里了。(就像我们配置的model信息会存到.bud为扩展名的文件里一样(不是IBIS的位置))。

例如:bud文件里存储的model 配置信息
{PIN_MODELS
(M REF_PIN=U21|AE29 DEV=top_tran.ibs|VIRTEX-4 PIN=AE29 SIGNAL=PBUS<14> DIR=OUT SW=sw INV=yes)
(M REF_PIN=U21|AB22 DEV=top_recv.ibs|VIRTEX-4 PIN=AB22 SIGNAL=PBUS<26> DIR=OUT SW=sw INV=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