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网表导入问题!!! 急!!!!

楼主(2011-04-07):
原理图我用DRC检查过,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导出网表了,但是在PCB导入网表时报错.!! 谢谢大哥们

网友:
封装名有空格、小数点的都不行,因为allegro不认识。修改下原理图中的封装名,就可以了。

网友:
这年头做layout的都看不懂英文吗?

网友:
错误信息写得很清楚啊,非法字符,改一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