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关于原件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1-04-07):
AD9当中如何将已有原件进行编辑修改?请DX指教。。TKS!# |7 a5 c- O1 F8 Q* ~

楼主:
是元件,原理封装及PCB封装

网友:
打开元件库和封装库  然后在SCH下有一个SCH library面板   在里面选择具体的元件进行编辑

楼主:
这是画新的封装吧?我要如何才能将原来已经画好的封装导进来进行修改呢?能说详细点么?

网友:
我说的是打开,不是新建,打开你已经设计好的库,直接改动保存就行了。

网友:
将原有库打开,竟如编辑界面,找到要编辑的元件直接修改保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