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ADS9.0版以后,PADS到底有什么突破。

楼主(2011-04-07):
高手请讲一下,从pads9.0版以后(一直到PADS9.3),PADS到底有什么突破?
当然硬件工程师也不能把结构工程师的活给干了啊。
能不能有高手讲解一下,在走线方面,对PCB layout有什么比较重大的改善。

网友:
给高手留些时间总结发言,我插句嘴说说感想:
至少咱们耳熟能详的那些EDA软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在PCB技术没有整出例如纳米科技之类的重大创新以前,个人以为所谓突破实在应该不再会是头条新闻了。
原因之一,是由于各自在各自的路上都走了很多年、走了很远、应该可以称得上成熟了,模式已经固定下来,能做的就是完善再完善,好比盖房子,大的框架甚至墙面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让眼前的一切,在已有的大局之下更趋于易用。
原因之二,是这么多年下来,或多或少,大家都有了各自的看家绝活,为了保持优势,以知识产权为壁垒互相设立的高墙,阻碍、减缓了为实现突破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当然这一点在残酷的竞争中是无可厚非的。
简单点说,如果AD可以获得PADS的敷铜专利、或者PADS可以获得AD的线段标号专利,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全新的突破,至少我自己就可以在这两款软件之中专注用一种。将另一种彻底清除出我的计算机……
啊……瞌睡了,不胡言乱语了,下面请高手发言吧!

网友:
2L是高手啊

我觉得pads最大的两个欠缺就是:没有xnet和虚拟管脚

网友:
Mentor要賺錢so 這種突破是不可能一次發生的..

网友:
3楼所做的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实现.

我觉得PADS最应该添加的功能是多人在线协作.

其他的都是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