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转DXF问题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1-04-07):
用allgro转dXF时,导出的文件用CAD打开0焊盘和过孔不是一个圈就是一个实心圆,怎么设置才能和allgro原图一样
这是allgro原图
设置界面没有勾选 层界面

然后得出的是这个图,只有圈
把设置里的EXport filled pads 选上得出这个图实心的圆

搞半天没搞明白怎么得出和原图一样的东东,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土办法,钻孔符号做的和钻孔尺寸一样,导出空心焊盘和钻孔符号

楼主:
非常感谢,改的话是不是很麻烦,对allgro不熟,图是别人给的

网友:
还真不知道allegro是不是可以导出这样的图,mentor是可以的。

网友(2011-06-11):
把要导出来层面打开试试,不要的就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