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地带。。

楼主(2011-04-07):
  入来了就讲解讲解。。最近自己设计了一块电源,问一个菜鸟级问题:我画好了原理图,也转好了PCB布完了线,之后如何做?是检查ECO吗?我一打ECO,出现了几百报告,不知是啥。。。不知为何。希望大虾们指点指点,PCB布好线后还要做什么才可以送去电路板厂生产?网上实例的视频教程太少了。。也期待大家给点好资料学习学习。。THANKS

网友:
自行解读错误报告。
+ y6 N( \! O# z( \给板厂制板可以直接给PCB图,也可输出gerber文件给板厂。推荐后者。

网友:
布好线后要做的事情多了,首先是将各元件的位置号摆在相应的元件边上,这样才能知道这个位置是对应哪一个元件,再就是输出gerber文件,确定其钻孔等等都无误,检查ECO报告,确定其钻孔、连线,间距、各接口与结构对应等等都无误,然后还要将各元件的参数也要摆在相应元件的位置上,打印PCB位置图,参数图,这样在做样和生产的时候别人才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