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完 SPB16.3 的 hotfix 后出现下面错误

楼主(2011-04-07):
安装完 SPB16.3 的 hotfix 后,执行Capture时就会出现下面错误
有人知道要怎么破解吗?

虽然还可以使用,但是开启软件变的很慢

网友:
装完在破解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呀!装完没破不能用,装完再破才出现那个讯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环境变量里cadence路径都提到最前面

网友:
要装完补丁,再PJ。

网友:
话说我今天装的27,装完后打开capture,看到unlicensed,然后我重新PJ了一下,再把path中的cadence提到最前面,就能继续使用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呀,WIN7的话要在管理员用户下装才不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 X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安装完也是可以用的,只是会出现那个错误讯息而已!

网友:
    XP系统很久没用了,

网友:
    各位能发一个安装的详细截图上来吗

网友:
    我的安装完,出了个这样的问题:orcad capture cis 可以使用,pcb layout不能用,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了准确描述这个问题,我在打开PCB layout的时候,截了张图片,麻烦各位大侠给看看

网友(2012-09-16):
    也有类似问题没办法重装了   不让用就用没补丁的吧
问下大侠们打完补丁的强大在啥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