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蛇形走线(绕线)推挤功能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2011-04-08):
有谁知道蛇形走线(绕线)推挤功能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请教了 蛇形走线(绕线有没有推挤功能

网友:
貌似不能推挤吧。调整蛇形线的时候没看到过可以推挤

网友:
可以把max x45 len调整到20或者25试试

楼主:
"max x45 len调整到20或者25试试".max x45 len在那里设置?谢谢!!

网友(2011-05-29):
问题解决没,想知道答案!

网友:
16.5版本里新功能介绍里特别提到了蛇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max 45 len 是移线的一个功能选项 点击移线指令 options中第二个

网友:
    绕线是没办法推挤的,只好按格点绕,移起来都是等距的.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