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ayout中,有什么好的方法在一条走线上放置双孔或者多个过孔?如附件中的图

楼主(2011-04-08):
pads Layout中,有什么好的方法在一条走线上放置双孔或者多个过孔?如附件中的图片所示。我知道,protel是可以的嘛/

谢谢以下几位的回答。
还有个问题就是:比如在顶层一条走线上由2个过孔连接,我切换到底层再在底层这2个过孔之间连线,怎样设置软件里的参数,才使得顶层上原来已经连接好的走线不消失掉?
希望各位友友知道的话,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select nets 选中该网络,右键add via 就可以了

网友:
ctrl c 拷贝过去,想放多少就放多少

网友:
走线的时候先打一个孔,然后鼠标点在孔上,按快捷键Ctrl+L就可以打出另一个孔,这样你所要的层都会有两个孔,线也不会不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好象不行哦?你确定是ctrl+L吗?

网友:
错了,是Ctrl+J,不好意思,弄错了

网友(点评):
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知道了。谢谢了,嘿嘿。。

网友:
嗯,不好意思,想问一下,你们用的是PADS layout吗?我试了一下,怎么不行呢?好像Ctrl+J没什么用啊~

网友:
选中走线,右键route loop,再怎么走也不会掉线啦,试试吧,绝对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谢谢啦,很管用,之前为线总是丢失的情况痛苦极了,这下终于有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客气了,举手之劳

网友:
一直用一二楼得方法~~

网友:
二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B:

能把详细操作说一下吗?我怎么没有route loop选项啊?谢谢了

网友:
选中走线,右键route loop,就这么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仔细看帖子啊,我说过操作步骤了

网友(2011-10-29):
按照二楼的方法,过孔出来一下,就消失,是什么原恩引起的

网友(2011-12-12):
用2005的版本,打好的过孔确实会无故消失,还想请教高手,其他版本暂时未发现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