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在敷铜时,铜到TOP或BOTTOM的一半时就软件就卡在那了。有谁知道呀?

楼主(2011-04-08):
还有检查安全间距也是检查到表面层时很慢。而其他的PCB文件没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文件我是从AD转成99再转成pads的。会不会转换出了问题。请问哪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文件太大了?

网友:
从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有没有去做过规则校验

楼主:
PCB文档有3.5M左右,规则校验是规则设置吗?

网友:
你可以先导出个ACS文件,再导入按i,去修复试试。

楼主:
这个试过了,没什么用,并且在敷铜时,会与其他的走线短路。我把走线重新走了,再敷就好了,有的是与其他过孔短路,把DIP和VIA,选花孔的形式就不会短路,不是怎么回事,是不是AD和PADS不兼容。; h  _# A1 P4 L1 A+ {

楼主:
如果是一开始就用PADS画的板就不用出这种问题。我想可能是转换的问题吧。你们认为呢?

网友:
用PADS画的板,修改次数过多也会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pads9.2版本吧?

楼主:
我用的是PADS2007 SP2,alexfangxianzhe 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