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如何快捷键添加过孔?

楼主(2011-04-08):
用AD9画PCB走线时,有快捷键添加过孔么?难道此条线走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再添加一个过孔放线上,然后再换层走背面线?这样太麻烦了。
小弟刚学AD9,各位别见笑,请DX指教。

网友:
添加过孔的方法很多,说两种吧。第一种方法:比如你现在在顶层走线,然后按“+”(键盘数字键区的加号),这是就会从顶层切换到底层,同时软件会自动添加一个过孔。从底层到顶层同理,按减号键就行了。第二种方法:走线的时候,按一下Tab上面那一个键(带小波浪号的),这是会出来一个快捷菜单,里面有添加过孔的,自己看一下。  还有很多方法,自己可以摸索下

网友:
按小键盘中星号键*

网友:
如果加过孔后要到下一层走线则按小键盘* 号键 或+ 号键都可以,如果添加过孔后不改变走线层,则按数字键2 就可以,在Altium中的Knowledge Center 中有很多说明,去看一下就OK了

网友:
楼上是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DX的指点。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