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Layout里设置,在两焊盘之间重新走线而不丢失此两焊盘之间原来的连线的参数?

楼主(2011-04-08):
就像protel99se里PCB文件中这 图片上的红色箭头的位置把其中的勾去掉的功能一样,高手,你懂我的意思的,呵呵。

网友:
根据传说是按Ctrl+J,不过每画一根就得按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不行哦。。不过,还是谢谢了。我觉得应该PADS应该也有这种功能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啊。试验能成功的。先画一根,再按ctrl+j画另一根。

网友:
貌似你从一个焊盘拉走出一根线,停在那焊盘旁边,接着再点走线连进去,就会提示是否走成环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可以了,但是ctrl + J 后走线的模式怎么跟按F2走线的模式一样的,而不是跟按F3走线的模式一样?苏鲁锭,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我的是PDAS2007,在layout里边走的线。f3是什么模式?我按f3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软件环境跟你的也是一样的啊,
F2就是在关闭设计规则下可以走线,也可以在打开设计规则的情况下走线,不过,这种模式感觉比较笨拙;而F3就是只能在打开设计规则的情况下走线,这种模式感觉比F2走线好多了,顺畅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书上写的“ Ctrl+J 是在布线模式下使MOUSE 十字光标中心呈环形”。
怎么跟你传说中的不一样呢,呵呵。。这个传说是从哪里传来的呢?我们又该怎样描述这个 Ctrl+J 的功能比较适合一点呢?
不过,现在能得到验证了就好。
后面找了一下,原来这个功能也可以这样操作,先选中一个过孔,右键菜单下的“Route Loop”,然后拉线走线到同一网络上的过孔。如图所示:

网友:
在PADS7.0有PCB板的源件,逆向原理图后的,再更新PCB为什么会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反正能走出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