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下沉(已解决)

楼主(2011-04-08):
在PCB板上挖长方形洞,把封装下沉。但是我想把下沉洞做封装里面。所以就在封装里用2D line在DD层画方形的图,然后设置禁布。但是这样出板没有挖洞呢。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如何把下沉洞做到封装里面?

网友:
设禁步不能开洞,用drill drawing层画方框可以开,貌似你已经用了。仍然没有开洞是不是你出gerber的时候,drill drawing层没有钩选2d line?

楼主:
gerber的时候,drill drawing层有钩选 Lines的呀。可是在CAM预览的时候就是看不见钻孔。
附件是这个封装PADS 2005。请帮忙看看,多谢!

971 Bytes, 下载次数: 2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我好像加载不了你的库文件。加载文件类型只有*.pt07。
你再试试吧,或许drill drawing画在封装里,放到PCB图上以后就不算lines了,你再钩选其它的试试,比如outline/keepout什么的。

网友:
可以将板框这里拐进去.

封装上不太好实现,费周折

楼主:
哦,我转了PADS2007的库,请帮再看看。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jimmy。是的,这个在板框线上内拐和在pcb DD层上2D line都可以实现。但是如果能做在封装上的话,一劳永逸,更方便些。这样遇到下沉,无论在板边,还是在PCB板内,都很方便。

网友:
你可以做一些椭圆形的孔来实现.

网友:
把drill drawing层的top mounted和outlines都钩选上才会看到。钩选lines根本没用,看来他不属于lines。

网友:
建议把外边2d line all layer层画的框取消掉(或改至丝印层),只留drill drawing的框,避免混淆。只要dd层能显示出来,板厂就会开洞的,最起码不会不询问。

楼主:
按照 鲁锭 的说法,在dd层能显示出来。
   把drill drawing层的top mounted和outlines都钩选上才会看到。钩选lines根本没用,看来他不属于lines。
   多谢!

楼主(2011-05-10):
引用 楼主:
按照 鲁锭 的说法,在dd层能显示出来。
   把drill drawing层的top mounted和outlines都钩选上才会看到。钩 ...

      嗯~上面的操作,后来遇到了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一直都是把元件的外框定义设置在all lays层,所以勾选top mounted的话,就会把外框的信息都显示出来了。这样在drill drawing层,不仅显示挖孔的图形,还会显示外框的图形,板厂照图加工会出错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drill drawing层用copper画挖孔的图形。最后在CAM中drill drawing层勾选copper。这样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