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编辑器中的问题

楼主(2011-04-08):
在使用PCB编辑器连线工具时,线段和连线有什么不同啊,不是都可以用来点与点之间的连接吗?
怎么有时用线段可以,有时又不行啊?用连线也是这样,求教!
先谢谢!

网友:
PCB中line 和trace 有不同的属性,所以布线要用 place trace ,而画keep-out -line 时候要用place line,这样是规范的做法,不回引起错误

楼主:
谢谢啦,这我晓得
难道是软件本身的原因,盗版真是!!!!

网友:
呵呵,我也用的盗版,不过没遇到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