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怎么建立多个电源符号?求解答

楼主(2011-04-08):
logic +5V标号老在,怎么样才能做到用+5V那电源符号而显示不同的标号

网友:
可在原理图的空白处先放五个logic +5v的电源符号,然后依次改为+5v,+3.3v,+2.5v,+1.8v,+12v

在绘制原理图时,需要哪种电源,就来这里复制.

楼主:
多谢您的回答!但是改了之后3.3等那些标号有了!+5V的标号还在,每个都有两个标号!+5V的怎么去掉呢!

网友:
我做的没有你所说的问题存在

网友:
    这个电源符号不改,检查出错也不管它,没有问题吧,我就不管它的

网友:
    系统自带的有这么一个符号,把+5v做死了,没有电气意义,只是用来标识的,请到元器件建库编辑环境下修改!

网友(2011-06-25):
    怎么不能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