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99se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1-04-08):
前一段吧protel汉化了,发现少了一些功能,就卸了重装,但再装上的直接就是汉化的,换了安装盘还是不行,怎么解决?
用的还是第一次的安装软件

网友:
汉化过程中会将一些功能去掉,建议用Altium或者直接不汉化、不管protel还是alutium都不建议用汉化版本,因为翻译过程中有些词的意思会改变,不便理解

网友:
这是因为你卸载软件后在C盘WINDOWS文件夹下仍然还有CLIENT99SE.rcs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并没有卸载掉,你把CLIENT99SE.rcs这个文件删除后,再重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