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可以安装Protel ?

楼主(2011-04-09):
最近买了台电脑,装的是Win7系统,可以安装protel

网友:
可以的,不过有一点不兼容,安装了之后,PCB封装库加载的时候,提示加载不了。

网友:
网上有一些此类不兼容问题的解决方法的帖子,你可以看看

网友:
如果是装AD的话 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至少我用的时候没发现,我用的是AD Winter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