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难很难!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04-09):
在PCB编辑器中装载网络表成功后,怎么有元件丢失。但布局布线后看3D图时,发现刚才丢失的元件在图中的不远处,这是怎么造成的啊?

网友:
说不定是在做元件封装时没有设定参考点的原因。一般是设定参考点为第一脚。

网友:
自己做封装时候要设置原点

网友:
你的位号或者 封装名称改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没想到啊
但是只有两个,那其他也是同一个封装啊

网友:
封装没设原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