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旧板框导入新板怎么导

楼主(2011-04-09):
求助:把旧板框导入新板怎么导

楼主:
好像可以了:
先在移动设置里'按光标位置为参考点移动',然后选中板框,把光标放在原点,ctrl+c,在新板上把光标放在原点,ctrl+v.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
可以用导入的啊,但必须你的板框文件的后缀名得是DXF的才可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