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中的坐标位置怎么看?

楼主(2011-04-09):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8,5 Bidirectional Connected to Power:  SCHEMATIC1, PAGE3  (13.90, 1.20)

上句中的13.90,1.20怎么能在page3中准确找到?

网友:
place  ----go to 这个命令不知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
十分感谢antoni2011,这个命令很好用。
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更直观的方法。

楼主:
当进行了DRC检查之后,定位错误的更加直观的方法:
选中工程管理窗口中的dsn文件,然后edit-->browse-->DRC Marker.
然后在弹出来的窗口中就可以看到所有的Warning和Error。
想精确定位的话,直接双击该Warning或者Error即可。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