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刷过的电路板多长时间可以使用

楼主(2011-04-09):
手工焊接了一块电路板,使用纯酒精刷洗了一下电路板,在阴凉处放置2个小时后,拿回来用,不正常!
怎么回事?还需要静置多久才可以使用?刚才上电没有损坏元器件吧!

网友:
用风筒吹干就可以用了.

网友:
嘴巴吹两下,没液体就能用了,我经常都这样的,led驱动板我一般刷了就上电,没问题。
至于你出了问题是因为你哪里虚焊了,或者有些可调的容性元件比如双连等,被酒精刷挂了,我想百分子八九十都是虚焊了!

网友:
老大,你虚了。

楼主:
确实是的,由于插口松动引起的。多谢大家。刚开始我还担心短路呢!